[STM32F4]
【STM43F69I试用】开箱测试+DSP Demo

楼主(2015-12-29):
非常感谢ST及21ic对广大高校学生电子爱好者的支持和厚爱,作为STM32蝴蝶粉,第一次申请试用就通过自然是十分激动。
先晒一张蝴蝶全家福

拿出开发板,揭去保护膜,就能发现板子上带的就是一块不折不扣的手机屏!多亏了MIPI DSI接口和Chrom-ART图形加速器,才能造就这款如此高大上的开发板。

观察板子背面,可以看出此块开发板做工极其精致。整版采用全SMT工艺,没有一个直插元件,因此在批量生产时只需两次回流焊即可。从物料成本上考虑,市面上的第三方开发板大多尽量避免使用昂贵的钽电容,而STM32F469I却使用了14个钽电容,作为官方开发板,用料十分讲究。SDRAM附近这几条蛇形线已经从侧面预示着STM32469将是一款性能非凡的MCU!

把开发板放到灯光下,就能从这个不起眼的地方看出这是一块六层板。

用Allegro打开这块开发板的PCB文件,足以看出ST一向严谨和规范的风格。

SDRAM布线全部做了时序等长控制

完整的电源、地平面

板子也翻来覆去看了好久,上电看看预烧的Demo吧。高分屏果然看着非常舒服,画质细腻,只不过有点偏色。

Touch GFX效果直逼智能手机,MCU能做到如此程度已经十分了不起了!

Chrom-ART图形加速器也非常给力。开启Chrom-ART,运行BirdCoin小游戏显然毫无鸭梨,不仅画面流畅,而且CPU占用率只有5%,而当禁能Chrom-ART之后,帧率大大降低,画面卡顿,CPU占用率飙升至75%。

最后晒一下我自己做的一个基于BSP API和DSP_Lib的一个基2-复数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的Demo。得益于ST强大的生态系统,在STM32F469I上开发自己的应用十分方便。
使用MDK新建一个工程,添加HAL库、BSP API和DSP_Lib等需要的组建,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..\STM32Cube_FW_F4_V1.10.0\Projects\STM32469I-Discovery\Templates目录下的工程模板。由于使用了DSP_Lib,要在Options-Target-Code Generation-Floating Point Hardware选择“Use Single Precision”从而在编译浮点运算的时候使用FPU,还要在Options-C/C++-Preprocessor Symbols-Define处添加全局宏定义“ARM_MATH_CM4”和“__FPU_PRESENT”。
工程编译通过,即可在main.c文件中添加自己编写的代码。这个Demo中主要是调用BSP_AUDIO_IN 和BSP_LCD的相应API。由于一般数字麦克风输出的都是PDM信号,所以要调用BSP_AUDIO_IN_PDMToPCM将其转换为PCM信号才能进行处理。DSP_Lib的使用可以参考官方文档。

ST创造性地为高性能MCU加入了MIPI DSI接口和Chrom ART图形加速器,从这两个方面奠定了STM32F469在今后物联网产品和智能可穿戴设备中的重要地位。这意味着在不降低GUI美观性的前提下可以大为降低物料成本和开发成本。不知ST是否有意推出全球首款集成MIPI-CSI接口的MCU。

网友A:
羡慕啊,怎么能申请这么多块

网友B:
ST创造性地为高性能MCU加入了MIPI DSI接口和Chrom ART图形加速器。确实是个好板子。楼主是新号啊,是个小号吧。

网友C:
市面上的第三方开发板大多尽量避免使用昂贵的钽电容,而STM32F469I却使用了14个钽电容,作为官方开发板,用料十分讲究。所以还是官方的板子做工好。

网友D:
我的QQ466979228,需要你的ST芯片,请看到留言联系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