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q-sdb下载问题

楼主(2015-12-29):
367616 bytes (368 kB) copied, 0.006524 s, 56.3 MB/s
UTP: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$ dd if=$FILE of=/dev/mmcblk0 bs=1k seek=1 conv=fsync.
utp_poll: pass returned.
UTP: received command '$ mkfs.vfat /dev/mmcblk0p1'
UTP: executing "mkfs.vfat /dev/mmcblk0p1"
mkfs.vfat 2.11 (12 Mar 2005)
/dev/mmcblk0p1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UTP: sending Non-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$ mkfs.vfat /dev/mmcblk0p1.
utp_poll: exit with status 256

按照指导书,出现这个打印请问是什么原因,sd卡要格式化成fat文件系统???

网友A:
log提示:
/dev/mmcblk0p1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请参考:
http://blog.csdn.net/kris_fei/article/details/504273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g提示:
/dev/mmcblk0p1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请参考:

我这面把boot文件系统和kernel下载到emmc中去了,试了下代码已经跑起来了,然后在UBUNTU上装了ltib工程,也可以编译boot和内核了,发现调用的工具链是这个
CROSS_COMPILE:=/opt/freescale/usr/local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/fsl-linaro-toolchain/bin/arm-none-linux-gnueabi-
然后用着的gcc编译了一个helloword,但是tftp到板子上后,执行,板子却说
root@imx6qdlsolo:/home/xuser# ./test
-sh: ./test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您知道为什么么,谢谢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面把boot文件系统和kernel下载到emmc中去了,试了下代码已经跑起来了,然后在UBUNTU上装了ltib工程, ...

权限没问题吧?

楼主:
权限没问题

-rwxrwxrwx 1 root root 5029 Jan  5 06:04 test
root@imx6qdlsolo:/home/xuser# ./test
-sh: ./test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root@imx6qdlsolo:/home/xuser# bash test
test: test: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
root@imx6qdlsolo:/home/xuser#
root@imx6qdlsolo:/home/xuser#

但是在ubuntu这一侧
root@zit-virtual-machine:/home/zit/test# file te
te: ELF 32-bit LSB executable, Intel 80386, version 1 (SYSV), dynamically linked (uses shared libs), for GNU/Linux 2.6.24, BuildID[sha1]=0xec68d12ac6fc07199158d9c3e6d945d42ac5c282, not stripped
root@zit-virtual-machine:/home/zit/test# file test
test: ELF 32-bit LSB executable, ARM, version 1 (SYSV), dynamically linked (uses shared libs), for GNU/Linux 2.6.31, not stripped
root@zit-virtual-machine:/home/zit/test#

te是用gcc编译的,可以在ubuntu上执行,test使用/opt/freescale/usr/local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/fsl-linaro-toolchain/bin/arm-linux-gcc编译的在arm上执行就是那个样子

网友A:
你的test里面是什么内容,为什么用bash去执行?
估计你是缺少了对应的so或者so不兼容造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test里面是什么内容,为什么用bash去执行?
估计你是缺少了对应的so或者so不兼容造成的。
...

没有啊,我的test.c文件就是一个 hellword

#include <stdio.h>
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printf("hello word \r\n");
}
直接gcc -o ts test.c 可以在ubuntu上执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啊,我的test.c文件就是一个 hellword

#include

有可能依赖的so不兼容,你先看看有没有依赖的so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依赖的so不兼容,你先看看有没有依赖的so。

我在编译的时候加入-static 了,就可以了,唉要被这个ltib搞死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编译的时候加入-static 了,就可以了,唉要被这个ltib搞死了。。。。

那就是用静态库咯.
我没用到ltib。:)

网友B:
动态库的问题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态库的问题......

嗯 貌似是板载的文件系统没有这些动态库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 貌似是板载的文件系统没有这些动态库。。。。

你把需要的动态库拷过去,再运行试试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需要的动态库拷过去,再运行试试......

可是我发现我的编译链里面就那些个动态库啊,不知道是不是ltib安装时候就少还是怎么回事。。。。

网友C:
有没有可能是权限的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可能是权限的问题呢?

应该不是,动态库不全的问题吧,我又下了个arm-none-linux-gnueabi-gcc的编译链,把动态库拷过去就行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