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桥推挽VDS波形不对

楼主(2015-12-29):
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或者懂得什么原因造成的啊?

这是原理图

这是原理图

这是VDS波形

这是VDS波形

网友A:
48V电源,Vds才14V,极端不正常。
无奈信息太少。
再看看你驱动波形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8V电源,Vds才14V,极端不正常。
无奈信息太少。
再看看你驱动波形吧

是这样的,探头衰减了十倍,我测试了驱动电压的波形,是很正常的

楼主:
空载的时候VDS是这样的

空载VDS波形

空载VDS波形

网友B:
谁教给你这个电路叫半桥?

网友C:
哇! 安捷伦示波器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谁教给你这个电路叫半桥?

那应该是什么呀

网友B:
通常所说半桥,是两支同极性管子直流串联,交流并联。你的电路,是两支管子直流并联,交流串联。
其实这是最早出现的推挽电路,当时是用真空管构成的。其特征为变压器耦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常所说半桥,是两支同极性管子直流串联,交流并联。你的电路,是两支管子直流并联,交流串联。
其实这 ...

是这个意思啊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