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码管共阴共阳驱动的问题

楼主(2015-12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数码管是没有VCC或者GND的说法的,相当于一个二极管,阳极接VCC,阴极接GND就会亮起来

网友B:
共阳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阳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阳极(COM)的数码管,共阳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+5V,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为低电平时,相应字段就点亮,当某一字段的阴极为高电平时,相应字段就不亮。

网友C:
共阴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阴极(COM)的数码管,共阴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OM接到地线GND上,当某一字段发光二极管的阳极为高电平时,相应字段就点亮,当某一字段的阳极为低电平时,相应字段就不亮。

网友D:
数码管的本质就是二极管,只要符合点亮二极管的规则就好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数码管的本质就是二极管,只要符合点亮二极管的规则就好了。

同意,这个解释的透彻,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。

楼主(2017-04-17):
引用 网友C:
共阴数码管是指将所有发光二极管的阴极接到一起形成公共阴极(COM)的数码管,共阴数码管在应用时应将公共极C ...

学习了。有时候这些基础的东西都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