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 MOS 管的电路。

楼主(2015-12-29):
如图所示, 本来是一个MCU 控制的MOS 电路。  现在MCU 控制信号断开了,  直接在MOS 的基极 接了一个电容C238 到地。

请问这是 什么原理,   为什么 MOS 管  的基极 不是接电阻 到地 起下拉作用?  而是接一个电容到地呢???

网友A:
睡醒了再来发贴吧!

网友B:
在MOS 的基极?

网友C:
Q8是三极管

网友D:
应该是描述错了吧。这个电路是缓启动电路,通过R384给C238充电。

网友E:
MCU输出的是逻辑电平!不是PWM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