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KL16Z芯片的RTC可以用us级定时吗?

楼主(2015-12-29):
如题,我现在需要312.5us进一次中断,用RTC可以实现吗?

网友A:
uS定时建议使用Systick timer中断来做

网友B:
如果用ucos的话就好实现了,systick就能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定时建议使用Systick timer中断来做

我是需要用到低功耗,利用RTC从VLPS模式唤醒ADC采样,LPTMR定时器功耗偏大。利用RTC的溢出中断可以做到us级计时吧?

网友A:
不能实现uS级中断

楼主:
那如果利用RTC作为唤醒源,最短的时间就是1秒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如果利用RTC作为唤醒源,最短的时间就是1秒吗?

是的,对应RTC来说,只有两种中断,Alarm 和 Overflow,但是这两种都在秒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