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**

楼主(2015-12-29):
有个无线EMC 感应电路 发上来跟大家聊聊
里面有个4脚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。大家能猜出来吗

网友A:
U2应当是一个混频解调器,把输入高频信号与X1的输出相混频,
产生一个中频信号,或者也可能直接输出音频,
贴出完整电路应当能看出来,如果后面继续处理“高频信号”就是前者,后面是“音频放大”就是后者。

更深的情况要搞过的人才知道。

LZ费劲分析别人的电路,这个方法不可取。
就是个广场舞的播放器,或者随身听,现在应当有更好的方案。

网友B:
三个脚的这两个是陶瓷滤波器

楼主:
谢谢 楼上的 回复 继续努力

楼主:
有用过混频器芯片吗?

楼主:
没人呀。。自己鼎一下。。

网友A:
你不是说“双栅MOS”吗?是靠谱的。
还来问。。。

楼主:
双MOS 管  G1 G2 输入两个频率 DS 间能出来 混频信号吗 ?

网友B:
当然可以

网友C:
啥东东?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