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这两个电阻的任用是什么?

楼主(2015-12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设置偏置电压,

网友A:
你输入的信号有负半轴吧,就是把你的0点抬到分压位置

楼主:
输入是肪冲,没有负的。
这两个阻这样分压,它对放大器起到什么作用?对放大倍数有影响吗?

网友B:
提供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,

取值依据:使输出的直流电压(工作点)在中点。

根据放大器的放大倍数,可以算出,如果让输出的直流电压在中点时应该在输入级端加多高的电压。

网友C:
复杂加法,减法部分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