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我的LM2596ADJ为什么会固定输出1.235V

楼主(2015-12-29):
R1是4.7k,R2是1.54k,按照计算应该输出5V才对,但我无论如何调整这两个电阻,输出一直是1.235V也就是参考电压。

网友A:
R2 不应该接到+5,应该接到Pin4

网友B:
图画错了

楼主:
确实是我画错了,粗心大意啊!多谢各位

网友C:
LM2596S-3.3/5.0/12/ADJ
LM2576S-3.3/5.0/12/ADJ
LM2575S-3.3/5.0/12/ADJ
TI/NS原装现货,特价出售。QQ:1537815471

网友D:
杯具啊。。。。板子打了才发现错了。。。。

网友E:
不要紧,焊上LM2596-5.0,R1为0欧即可。

网友F:
各位大神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