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CAN2通信注意

楼主(2015-12-29):
板子上的CAN1调通了,可以实现和上位机收发数据了;
但是,CAN2不可以,设置都和CAN1一样,只是把过滤器改成了14,FIFO选择了1,不知道为什么不通,是不是需要注意哪个地方;
求大神指点指点,谢谢!!!

网友A:
CAN2不可以,设置都和CAN1一样,只是把过滤器改成了14,FIFO选择了1,不知道为什么不通

如果和CAN1一样,通不通

网友:
FIFO如果选择一样呢,你先别用CAN1,单独使用CAN2试试看。

楼主:
我只改CAN1为CAN2,和端口PB5,6,但是还是不行

楼主:
SO嗨皮,两个CAN都通了,NND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O嗨皮,两个CAN都通了,NND

楼主,怎么做到的,有没有代码啊,讲讲,分享一下你的战果。

网友C:
只要初始化配置好了,然后写个中断函数就可以啦

网友D:
怎么做到的,有没有代码啊,讲讲,分享一下你的战果。

楼主:
其实CAN没啥,只要配置好就行了

网友E:
21ic的管理员如果还能动
把这帖子删了吧
浪费存储空间,浪费阅读时间

网友F:
的确  解决问题不说明的  都是耍流氓

网友D:
CAN现场总线的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其接口端口映射、初始化及数据的发送、接收。

在word里做的东西,有的贴上来变化不见了。我做成PDF再发上来。 STM32的CAN现场总线应用总结.pdf

网友G:
楼主肯定是配置出错了,找到改过来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