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F28335烧写程序到外部FLASH?

楼主(2015-12-29):
我想问一下怎么把程序烧写到 F28335的外部FLASH,然后把FLASH拷贝到外挂的SRAM里面运行?

网友A:
我做过2812的,外挂NOR Flash,另外写一个工程专门烧写DSP程序到Nor Flash,运行时,二级bootloader把Flash中数据加载到外部SRAM中即可。

网友B:
烧写外部FLASH肯定需要写一个工程      专门用来导入你的可执行文件.out或.dat
完成擦除   并将数据烧写到外扩flash中
然后启动的时候需要二次引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做过2812的,外挂NOR Flash,另外写一个工程专门烧写DSP程序到Nor Flash,运行时,二级bootloader把Flash ...

特别希望你能详细分享一下    尤其是二次引导

网友C:
2000还没用过二次引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