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D7705读数跳动大

楼主(2015-12-29):
现在调试一个使用AD7705的AD转换电路,电路板上还有一个单MOS管开关电路,发现MOS管开关电路没接负载时,从AD7705读取的值稳定,但把MOS管开关电路的负载接上时,从AD7705读的值跳动较大,该MOS管开关电路处于关状态,负载两端电压0.2V左右,没有大电流流过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7705的读数跳动大呢

网友A:
你原来说出跳动的范围,采样电压范围,参考电压是多少

楼主:
参考电压3v,采样电压0-2.8v,我直接读ad转换值(ad值5位数),没接负载时只是个位有点跳动,接上负载时在百位也有跳动,所以觉得跳动大

网友B:
C29 再并个4.7uf

楼主:
我用万用表量AD输入电压没波动,观察AD值最大波动值50

网友B:
万用表不足说明问题
上示波器看
另外 这路属于差分输入 ,8脚是就近接地还是单独连条线到采集点?
还有你的基准精度多少?怎么得来的 用的基准IC?还是其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万用表不足说明问题
上示波器看
另外 这路属于差分输入 ,8脚是就近接地还是单独连条线到采集点?

8脚是就近接地,基准是用基准芯片REF3030

网友C:
下面两句话是什么关系?

“但把MOS管开关电路的负载接上时,从AD7705读的值跳动较大”,
"该MOS管开关电路处于关状态,负载两端电压0.2V左右,没有大电流流过,"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面两句话是什么关系?

“但把MOS管开关电路的负载接上时,从AD7705读的值跳动较大”,

是说MOS管基本处于关状态,整体电路电流没多大

楼主:
忘说了一点,我这块电路板的单片机用的是STC12C5A60S2,之前用PIC16F876A搭了同样的一个电路,用PIC16F876A不管接不接负载读AD值都稳定,现在用STC12C5A60S2接负载读AD值时就有跳动,在两种单片机程序中对7705的操作时序都调成一样的

网友D:
一加负载就有跳动,估计是带负载后,电源文波变大引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加负载就有跳动,估计是带负载后,电源文波变大引起的。

MOS管是关的,负载两端电压是0.2V左右

楼主:
用示波器看是有纹波

楼主:
没接负载时没有纹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用示波器看是有纹波

那估计就是这个文波引起的了。想办法分析是哪里引入了,然后想办法去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估计就是这个文波引起的了。想办法分析是哪里引入了,然后想办法去除 ...

并了电解电容好像效果不大(10UF-100UF)

网友E:
给7705单独提供一个稳定电源是不是要好点。

楼主:
将mos开关电路中的栅极电阻由100改为1k没有ad值不跳动了,不知道是不是算解决了,1k电阻是不是有点大呢

网友F:
MOS管是由哪里驱动的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用示波器看是有纹波

振铃,可用RC吸收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MOS管是由哪里驱动的?

是通过MOS管驱动芯片TC4420驱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振铃,可用RC吸收掉

请问RC应放置在哪个位置呢

网友H:
是不是端口配置有问题?这里有个解答,供参考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message/30310#30310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是通过MOS管驱动芯片TC4420驱动的

那没有理由观察到你描述的现象(指栅极电阻阻值与波动的关系),好好查电源和滤波、去耦,以及判明是否为耦合干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那没有理由观察到你描述的现象(指栅极电阻阻值与波动的关系),好好查电源和滤波、去耦,以及判明是否为 ...

5V电源是LM2596-5输出,24V是24V开关电源适配器

网友I:
有点象温州的自动张力

楼主:
把栅极电阻改成510欧只有一点尖峰,尖峰电压大约0.12V,频率就是MOS关开关频率,如果要完全去除应该怎么做呢

网友J:
检查纹波吧,一般将示波器在20ms、交流耦合下测文波,适当调幅度,分析下纹波幅值和频率。

楼主:
目前想到的是对AD值去除最大最小值然后取平均值滤波,希望可以过滤掉上下两个尖峰

楼主:
MOS管接的负载是加热片,加热片工作电流3A左右,接了加热片看开关管波形有尖峰,把加热片换成一个固定电阻没有尖峰,这需要如何消除尖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