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新人贴:030R8使用SPI1正常进入中断,使用SPI2无法进入断点

楼主(2015-12-29):
/*
STM32F030R8有两个SPI接口:
SPI1:PB3、PB4、PB5
SPI2:PB13、PB14、PB15
*/

/* 选择SPIx */
#if 0
        #define SPI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1
        #define SPIx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SPI1
        #define SPIx_IRQ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1_IRQn
        #define SPIx_IRQ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1_IRQHandler
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3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HBPeriph_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3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0
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4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HBPeriph_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4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0
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5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HBPeriph_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5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0
#else
        #define SPI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2
        #define SPIx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SPI2
        #define SPIx_IRQ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2_IRQn
        #define SPIx_IRQ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2_IRQHandler
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3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HBPeriph_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13
        #define SPIx_SCK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0
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4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HBPeriph_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14
        #define SPIx_MISO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0
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5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HBPeriph_GPIOB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15
        #define SPIx_MOSI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0
#endif

/* SPI数据收发变量 */
#define BUFFERSIZE                4
uint8_t TxBuffer[BUFFERSIZE] = {0,1,2,3};
uint8_t RxBuffer [BUFFERSIZE];
__IO uint8_t Rx_Idx = 0x00;
__IO uint8_t Tx_Idx = 0x00;

/* SPI配置,并直接while(1) */
static void SPI_Config(void)
{
        SPI_InitTypeDef  SP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SPIx_CLK, ENABLE);
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SPIx_SCK_GPIO_CLK | SPIx_MISO_GPIO_CLK | SPIx_MOSI_GPIO_CLK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SPIx_SCK_GPIO_PORT, SPIx_SCK_SOURCE, SPIx_SCK_AF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SPIx_MOSI_GPIO_PORT, SPIx_MOSI_SOURCE, SPIx_MOSI_AF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SPIx_MISO_GPIO_PORT, SPIx_MISO_SOURCE, SPIx_MISO_AF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DOW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Level_3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SPIx_SCK_PIN;
        GPIO_Init(SPIx_SCK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SPIx_MOSI_PIN;
        GPIO_Init(SPIx_MOSI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SPIx_MISO_PIN;
        GPIO_Init(SPIx_MISO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              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4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PI_CPHA_2Edge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PI_CPOL_High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RCPolynomi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7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PI_DataSize_8b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PI_FirstBit_MSB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PI_Mode_Master;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SPI_NSS_Soft;
        SPI_Init(SPIx, &SP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SPIx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iority = 1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(SPIx, SPI_RxFIFOThreshold_QF);
        SPI_I2S_ITConfig(SPIx, SPI_I2S_IT_RXNE, ENABLE);
        SPI_I2S_ITConfig(SPIx, SPI_I2S_IT_ERR, ENABLE);
        SPI_Cmd(SPIx, ENABLE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_I2S_ITConfig(SPIx, SPI_I2S_IT_TXE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PI_GetTransmissionFIFOStatus(SPIx) != SPI_TransmissionFIFOStatus_Empty){}
              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x, SPI_I2S_FLAG_BSY) == SET){}
                while(SPI_GetReceptionFIFOStatus(SPIx) != SPI_ReceptionFIFOStatus_Empty){}
        }
}

求助:使用SPI1正常,使用SPI2无法进入中断,一直未找到原因。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大侠多多出手相助,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A:
使用SPI2无法进入断点 ,是不是因为条件不满足,所以程序就进不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SPI2无法进入断点 ,是不是因为条件不满足,所以程序就进不去

void SPIx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 (SPI_I2S_GetITStatus(SPIx, SPI_I2S_IT_TXE) == SET)//在这行打断点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_SendData8(SPIx, TxBuffer[Tx_Idx++]);
                if (Tx_Idx == BUFFERSIZ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Idx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I2S_ITConfig(SPIx, SPI_I2S_IT_TXE, DISABL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 (SPI_I2S_GetITStatus(SPIx, SPI_I2S_IT_RXNE) == 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xBuffer[Rx_Idx++] = SPI_ReceiveData8(SPIx);
                if (Rx_Idx == BUFFERSIZ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Idx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 (SPI_I2S_GetITStatus(SPIx, SPI_I2S_IT_OVR) == 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_ReceiveData8(SPIx);
                SPI_I2S_GetITStatus(SPIx, SPI_I2S_IT_OVR);
        }
}

断点是打在中断函数的第一行,程序执行时没有停留,从现象看是没有进入中断。

楼主:
求助求助:'(