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stm32cube生成 usb msc读不出sd卡

楼主(2015-12-29):
如题,我想用usb读取SD卡,pc可以认出usb设备但读不出sd信息,调试的时候发现usb读取的长度是0

网友:
是不是需要按照某个格式进行格式化SD卡。

网友:
  •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使用FatFs这个库来读写SD卡上面的文件。工程的初始化函数和FatFs都是通过STM32CubeMX配置生成的,不需要我们手动添加库。
  • 今天分享的内容和我的上一篇帖子 SDIO读取SD卡的扇区 有关,最好掌握了SDIO读取SD卡扇区的基础之后再来看这一篇帖子。
为了保护作者权益,请看另外一个帖子,完美的解决了你的问题。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46958-1-1.html

楼主:
sd卡挂载正常,fatfs也可以正常读写sd卡,就是无法用usb来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