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从电源与负载的关系中学点数学(相对与绝对)

楼主(2015-12-29):
我们常说的电压源和电流源是什么?其实很简单,就是:

    电压源——RL>>rs;
    电流源——RL<<rs。

这里的“RL”是负载电阻,“rs”是源内阻,“>>”和“<<”是远大于和远小于的意思(相差至少一个数量级)。

那么,如果rs趋于零(或干脆取极限等于零),就必然成立RL>>rs这个关系,只要RL大于某个非零正数。
类似,如果rs趋于无穷大,就必然成立RL<<rs这个关系,只要RL有限。

前面说的是相对关系,而后面则变成了绝对

楼主:
由此可见,通常所谓的电压源和电流源是由电源与负载的相对关系中定义的。只有在理想情况下(源内阻趋于零或无穷大),相对才变成了绝对,即理想电压源或理想电流源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由此可见,通常所谓的电压源和电流源是由电源与负载的相对关系中定义的。只有在理想情况下(源内阻趋于零或 ...

人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