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继电器驱动问题

楼主(2015-12-29):
芯片型号:STM8S005C6
电路:IO口直接和UL2003A连接,UL2003A驱动继电器。
现象:1、上电IO口初始化为输出之后继电器会吸合,紧随IO口设置的关闭继电器语句,似乎没有起作用。
         2、上电情况下,复位单片机(不掉电),此时继电器不会吸合。
         3、在程序跑起来之前加一个长延时(约3S),问题依旧。
         4、强制芯片复位状态,上电,继电器不会吸合。

研究了好久,找不到原因,也解释不通,上电继电器会吸合,肯定和程序是有关系的,但是上电情况下复位芯片,他们执行的程序是相同的,就不会再吸合继电器。
想不明白原因,求大神指点啊。

楼主:
想明白了,应该是程序其他地方的事,:lol,打扰大家了
跟掉电保存数据有关系的

网友A:
单片机语言强大!!

网友B:
楼主你这几个继电器啊,如果一个一个的,可以用三极管加二极管驱动,三极管负责驱动,二极管负责消除感应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