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位有Flash导入到RAM里执行的程序,完整的,发一份示例,参考一下

楼主(2015-12-29):
    这两天一直在研究如何把程序导入到RAM里执行,总是不成功,哪位有已经完成的程序,发一份让我参考参考。再次写过了!

网友A:
请确认是否正确初始化FLASH waitstates,通过以下方法:

MemCopy(&RamfuncsLoadStart, &RamfuncsLoadEnd, &RamfuncsRunStart);

// Call Flash Initialization to setup flash waitstates

// This function must reside in RAM

      InitFlash();

//

./*** Copy all FLASH sections that need to run from RAM (use memcpy() from RTS library) ***/
// Section secureRamFuncs contains user defined code that runs from CSM secured RAM

memcpy(        &secureRamFuncs_runstart,

&secureRamFuncs_loadstart,

&secureRamFuncs_loadend - &secureRamFuncs_loadstart);

//copy from the flash to the ram  for change the registers of the flash,

/*** Initialize the FLASH ***/

InitFlash(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确认是否正确初始化FLASH waitstates,通过以下方法:

MemCopy(&RamfuncsLoadStart, &RamfuncsLoadEnd, & ...

哦哦  谢谢啦  我再试试  CMD文件替换就行吧  不用更改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确认是否正确初始化FLASH waitstates,通过以下方法:

MemCopy(&RamfuncsLoadStart, &RamfuncsLoadEnd, & ...

真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