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新闻]
新唐N76E616高速1T 8051单片机系列

楼主(2015-12-29):
新唐N76E616高速1T 8051单片机系列,自带LCD显示屏驱动电路,提供高达 -40~105℃ 的工作温度范围,以满足严苛的工业电子应用环境。宽电压工作范围 2.4V 至 5.5V、11.059 MHz内建RC晶振、并内建Data Flash、欠压检测、高抗干扰能力(ESD HBM 8KV, MM 400V/EFT 4KV)、支持在线系统编程(ISP) 、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(IAP)和在线电路编程(ICP),提供LQFP48封装。

楼主:
应用领域 :

工业控制、家电、仪器仪表、温度控制、电源管理等领域。

关键特性:

  • 内核(core)
    • 1 T 8051 微 处理器
    • 工件频率 可达 16MHz
    • 工作电压 : 2.4V to 5.5V
    • 工作温度 : -40 ℃ ~105 ℃
  • 内存(memory)
    • 18 KB 应用 程序
    • 内嵌 512B SRAM
    • 可配置 的 Data Flash
    • 支持 在线系统编程 ISP(In-System Programming)
    • 支持 在线电路编 ICP(In-Circuit Programming)
    • 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(In-Application Programming)
  • 模数转换器(ADC)
    • 提供 8 通道
    • 10 位分辨率
    • 可达 150 k SPS ( 每秒采样率 )
  • LCD 驅動能力
    • 4x32和6x30 COM/SEG LCD
  • 通讯接口(connectivity)
    • 一组 I²C ( 可达 400 kHz)
    • 二组 UART
  • 时钟控制(clock control)
    • 外部晶振 2 to 16 MHz
    • 全温全压 ± 5 % 11.059 MHz 内 RC 晶振
    • 支持 32.768 kHz 外部晶振

楼主:
  • 示例代码
  •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
  • N76E616_SampleCode_Keil_C51_V1.0.1
    V1.0.1
    2015/10/06

  • 规格数据
  •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
  • DS_N76E616_EN_Rev1.00
    V1.00
    2015/09/25
  • DS_N76E616_SC
    1.00
    2015/09/25

  • 软件
  •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
  • Nuvoton 8051 ISP-ICP Programmer v7.15
    7.15
    2015/05/04
  •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
    v1.08
    2015/10/28

  • 发展工具
  • 名称版本更新下载
  • NU-TINY_N76E616_V1.0
    V1.0
    2015/10/06

楼主:
为了获得更悦耳的聆听体验,音乐和配乐需要在完整的频率响应和宽广的动态范围下录制而成。但是,常常因为喇叭体积的限制而无法重现声音原貌。
为了克服此问题,Nuvoton提供了一项智能的解决方案:「MaxxAudio® on chip」,以世界专利的声音运算技术,克服音频限制,还原音乐应有的魅力。
「MaxxAudio on chip」是由Nuvoton与世界上最优秀的调音师及Waves(20年经验的音频解决方案领导者)合作开发,已逐渐成为世界知名品牌所信赖的解决方案。

网友A:
宽电压工作范围 2.4V 至 5.5V、11.059 MHz内建RC晶振、并内建Data Flash.
宽电压可以用USB供电也可以纽扣电池供电,也可以2节五号电池供电。

楼主:
该系列应该和STC的那种1T单片机是类似的,都是51内核,应该一样强大。

网友B:
N76E616高速1T 8051单片机系列,自带LCD显示屏驱动电路,提供高达 -40~105℃ 的工作温度范围,以满足严苛的工业电子应用环境。宽电压工作范围 2.4V 至 5.5V、11.059 MHz内建RC晶振、并内建Data Flash、欠压检测、高抗干扰能力(ESD HBM 8KV, MM 400V/EFT 4KV)、支持在线系统编程(ISP) 、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(IAP)和在线电路编程(ICP),提供LQFP48封装。

网友C:
支持在线系统编程(ISP) 、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(IAP)和在线电路编程(ICP)

网友D:
这个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会不会冲突?

网友E(2016-02-19):
这款芯片还是不错的

楼主:
我发现国产的一些芯片,不喜欢把资料放在网上,你买他们的芯片了,才会给你提供。

楼主:
根据内部的结构图,该芯片没有提供仿真调试电路,也就不能进行按步调试。

网友B:
8 KB 应用 程序内嵌 512B SRAM可配置 的 Data Flash

楼主(2016-03-23):
跟传统的比,用51核心操作的方式实现了PWM和ADC以及IIC 和串口,这在成本上优势非常明显。

网友F:
传统的8051,一般闪存只有8K就很多了,这个这么多,真是少有的好芯片。

网友G(2016-05-11):
引用 网友C:
支持在线系统编程(ISP) 、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(IAP)和在线电路编程(ICP)

这款芯片抗干扰性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这款芯片抗干扰性强

新唐的芯片都抗干扰性能强,我用过好几款,都是很棒。

网友H:
616这款芯片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,表示很棒

楼主:
新唐单片机外设极其丰富,是我见过的51核心单片机里外设最为丰富的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根据内部的结构图,该芯片没有提供仿真调试电路,也就不能进行按步调试。 ...

这颗芯片内部有仿真电路,可以按步调试哦。

网友J:
普通单片机是12T,1T的速度是12个时钟周期是一个机器周期,1T的单片机意思就是一个时钟周期 = 1个机器周期,机器周期就是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。
这样是不是很明显1T的单片机速度是12T的12倍速度。

楼主(2016-06-16):
上面说的很对,就是这样,1t ,就是一个周期执行一条指令,12T,就是12个周期执行一个指令。

网友K(2017-02-27):
为什么仿真的时候,变量一直为0 ,明明初始化的时候不是0

网友L(2017-07-08):
这个比003还给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