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请教STM8s空置管脚的处理

楼主(2015-12-29):
请问:STM8s没用的管脚怎么处理为好?是设置为上拉输入可以吗?对可靠性和功耗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应该接地,这样不会产生对其他管脚的电磁干扰

网友A:
目前流行的单片机,IO管脚都是可以配置的,包括使能、输入或者输出。一般上电状态是上拉的,当成输入,这样省电。不用空置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