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板子的时候用自动布线好不好呢

楼主(2015-12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刚开始学时最好还是自己布线,可以学很多东西,等学会了自动省事

网友B:
自动布线?想多了。。。

网友C:
领导教育我,器件布局完自动布线,看看器件排布合不合理。然后布线删除掉,自己手动布。

网友D:
从来没有自动布线过,一直手动

网友E:
我画过几次板 。。都是先把重要的线自己布好 再用自动布线 检查后拿去刻板商做

网友F:
设置好规则,用altium布线效果可以,布完线后手工修改

网友G:
很多工程师都喜欢自己布线,这样踏实

网友H:
一般要想板子画的好看,还有保证信号的完整必须手动布线

网友I:
现在公司基本都是手动布线的,相信自动布线的没有

网友J:
看应用场合了吧,低频场合自动可以接受。高频就麻烦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领导教育我,器件布局完自动布线,看看器件排布合不合理。然后布线删除掉,自己手动布。 ...

领导不错,是个好领导

网友F:
DIY 制板的时候纯手工,因为过孔不好处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K:
领导不错,是个好领导

是呀,我觉得我领导可厉害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