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的个数和通道的问题

楼主(2015-12-29):
一直以来好奇怪,比如一个MCU上面有2个AD,那么他就是只有2个通道吧,可是我见有人说的不是这样

网友A:
对于MCU来说,一路AD就是一路通道吧

网友B:
单独的AD芯片才分一个AD几个通道的

网友C:
楼主说的对,1个AD就是一路通道,2个AD就是两路

网友D:
通道对应着芯片的管脚,一个通道占用一个管脚。AD个数是另外的概念。

网友E:
具体情况具体对待,这个不是通用的。一般有一个AD IO引脚,就是说有一个AD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