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控制直流电机存在转矩脉动

楼主(2015-12-29):
直流电机驱动器是基本的H桥,在改变PWM占空比的时候,直流电机存在转矩脉动,怎样抑制?求各位大神

网友A:
增加 PWM频率

网友B:
没有对电机正常运行时“捣乱”…可忍受!…
     强大的“磁”能吞噬的!

网友C:
闭环控制

网友D:
你通过什么测的转矩脉动?幅度多少?

网友E:
这一般只发生在低频PWM或控制器异常的时候。

网友F:
加PID,提高pwm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