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关于STC单片机 编程寿命仅为200多次么?

楼主(2015-12-29):
我发现了个问题,每个片子差不多烧写到200多次后,就会死去,通过串口用STC-ISP软件再都检查不到MCU ,再都不能烧录,换USB-TTL线缆,FT232,; PL2303,CP2102,CH340都不行,用台式机标准串口 都试过,不可用!

重新换个片子焊上去,就好了! 已经坏了3片了,都差不多是200多次的样子,就坏了!
是STC 的烧录寿命就有200多次么?FLASH不是有10W次的使用次数么?
还说说冬天天气干燥?烧录时候设备带静电?把片子击坏了?????????????
那么脆弱???????????

网友A:
不是所有FLASH都有10W次寿命的
具体看规格书

网友A:
是不是只有200多次直接拿个新的片子专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B:
在硬件上是不是达到标准,是不是突然间的电涌烧坏了片子?

网友C:
200多次也忒少了点

网友D:
学校的时候都虐上千百遍了,大家都有目共睹的,也没事啊。

是啊,少数也烧录了个1000+的次数了,杠杠的

网友E:
我用过烧了几百次也没有什么问题阿,买到假货了吗。

网友F:
假货,或者硬件设计的可能性大

网友G:
最后烧录的程序还能运行吗?

网友H:
估计是批次问题,STC这种东西比较乱,

网友I:
记得以前学习单片机时就是使用STC98C51,烧写次数应该超过200多次。没有发现这个问题!

网友J:
我还从没在一个片子上烧过几百次程序,也就还没发现有这类问题。很好奇楼主这是在做什么?

网友K:
stc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,但我认为不是flash的问题,估计是其内置的bootl程序在烧录的时候因为电压不稳或者什么导致其损坏。然后往后就没法再烧录了,我以前用的时候就是这样,没法烧录的芯片可以正常运行已经烧录的程序。

我也试过,可能各种情况导致了ISP的代码被损坏,导致下载不成功。

网友A:
查了一下Megawin的资料,确信STC的200次不奇怪了。
Megawin的规格书才100次呢!

网友L:
不止200次。你是不是用的不对

网友M:
方法一:每次都断电拔插烧录线
方法二:在RX、TX线路上串接330欧姆的电阻。

网友N:
长知识了

楼主:
换个新片子就好了!
啥原因 啊?

网友O:
我使用的第一片MCU就是STC89C52RC,烧写了不少于3K次,依旧还在偶尔使用。

网友P:
是MTP制成的吧?

网友Q:
估计是批次问题。。。

网友R:
好像所有FLASH都有10W次寿命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R:
好像所有FLASH都有10W次寿命的

乱讲

楼主:
规格书标称是10W次。

这个“乱讲” 怎么理解?

网友S:
我人品好~85I~发行到现在~~STC12C5A60S2    589。。。。。。次成功目前

网友T:
STC的MCU是台积电生产的,台积电的FLASH制程,不会那么差,10W次那是至少的次数。还是查下自己的应用吧,或者叫STC官方帮检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规格书标称是10W次。

这个“乱讲” 怎么理解?

大部分FLASH MCU规格书标的最小次数是10K

网友U:
引用 网友K:
stc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,但我认为不是flash的问题,估计是其内置的bootl程序在烧录的时候因为电压不稳或者 ...

我也试过,可能使用时例如过压、过流、干扰等各种情况导致了单片机的ISP的代码(固件)被损坏,所以下载不成功。

网友U:
引用 网友A:
查了一下Megawin的资料,确信STC的200次不奇怪了。
Megawin的规格书才100次呢!

同厂家的不同单片机的FLASH的寿命指标都不一样,况且不同厂不同型号的?不能类比的。

STC的数据手册FLASH为10万次刷写,其中程序FLASH与数据FLASH是同一个东西),我曾经实际测试过,常温下以STC12C5A60S2单片机为例,对第一扇区反复交替写入数据0x55、0xAA,每次写完后对比整个扇区每一个字节无误后刷除整个扇区不断循环。实际测试结果是连续了60万多次才出现第一个字节出错(低电平不能恢复为高)!

日常使用中也遇到过其中一片STC15F104E芯片仅ISP下载 过几十次后就不能编程,估计是ISP固件受损了,原旧程序还能运行。而其他芯片一般经多下载还是正常的。:)

(9715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