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STM32F469I试用】+用STM32CUBE生成PWM 125K方波

楼主(2015-12-29):
STM32F469I确实非常强大,先试用了一项基本的功能,利用pwm生成125K的方波,用STM32CUBE 生成的工程,确实非常好用。
1.首先打开STM32CUBE,选择TIM14的pwm生成方波
2.生成工程文件后修改TIM14的参数,分频设置为1,分频效果为2分频,经过计算,重载值为63,比值设置为32,可得到占空比为1:1的125k方波。
3.在while()循环前加上语句HAL_TIM_PWM_Start(&htim14,TIM_CHANNEL_1);就可以生成125K的方波了,详细工程文件见附件。

网友A:
stm32f4xx_hal_msp.c,里面的出了main文件外,另外两个的.c和.h是软件自动生成的吗、

网友B:
HAL_TIM_PWM_Start(&htim14,TIM_CHANNEL_1);
第一个是什么参数,第二个应该是通道和定时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AL_TIM_PWM_Start(&htim14,TIM_CHANNEL_1);
第一个是什么参数,第二个应该是通道和定时器。 ...

第一个是指向定时器tim14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f4xx_hal_msp.c,里面的出了main文件外,另外两个的.c和.h是软件自动生成的吗、 ...

是的 是软件自动生成的

网友B:
今天试了楼主的方法,真的可以,一次就做对了。

网友A:
STM32CUBE这个软件要多多使用,就会娴熟。

网友C(2020-11-04):
库函数用多了,CUBE都忘记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