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--任意点数FFT变换程序

楼主(2015-12-29):
#include "math.h"
#define FFT_N 256                //----N点FFT变换
#define FFT_M 8                //----N等于2的M次方

u16 weizhi[FFT_N];
u16 wei1[FFT_N];
float temdat1[FFT_N];
float temdat2[FFT_N];
float tem_shi[FFT_N];
float tem_xu[FFT_N];
float out_shi[FFT_N];
float out_xu[FFT_N];
float Pix=3.1415926;
float P=0;
float v1,v2;
float v3,v4,v5,v6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 函数
//f=(double)i/100; //-- i的取值为 0-255,步进为1
//ddt=sin(2*pi*20*f);
//--正弦函数,频率20Hz//--以fs=100Hz的采样频率采样,采样N=256个点,进行256点FFT运算
//----在数据点位x=51时--频率量的值达到最大点此时的频率量为 f=(x*fs)/(N-1)=20Hz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loat ddt[FFT_N]=
{

0.000000,0.951057,0.587785,-0.587785,-0.951057,-0.000000,0.951056,0.587785,
-0.587785,-0.951057,-0.000000,0.951056,0.587785,-0.587785,-0.951057,-0.000000,
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5,-0.951057,-0.000000,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5,
-0.951057,-0.000001,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5,-0.951057,-0.000001,0.951056,
0.587786,-0.587785,-0.951057,-0.000001,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5,-0.951057,
-0.000001,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5,-0.951057,-0.000001,0.951056,0.587786,
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1,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1,
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1,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4,
-0.951057,-0.000001,0.951056,0.587786,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
0.587787,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4,-0.951057,
-0.000002,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0.587787,
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2,
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4,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3,
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3,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
0.587787,-0.587783,-0.951057,-0.000002,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3,-0.951057,
-0.000003,0.951056,0.587787,-0.587783,-0.951057,-0.000003,0.951056,0.587787,
-0.587783,-0.951057,-0.000003,0.951056,0.587788,-0.587783,-0.951057,-0.000003,
0.951056,0.587788,-0.587783,-0.951057,-0.000003,0.951056,0.587788,-0.587783,
-0.951057,-0.000003,0.951056,0.587788,-0.587783,-0.951058,-0.000003,0.951056,
0.587788,-0.587783,-0.951058,-0.000003,0.951055,0.587788,-0.587783,-0.951058,
-0.000003,0.951055,0.587788,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4,0.951055,0.587788,
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4,0.951055,0.587788,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4,
0.951055,0.587788,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4,0.951055,0.587788,-0.587782,
-0.951058,-0.000004,0.951055,0.587788,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4,0.951055,
0.587789,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4,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2,-0.951058,
-0.000004,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4,0.951055,0.587789,
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5,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2,-0.951058,-0.000005,
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1,-0.951058,-0.000005,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1,
-0.951058,-0.000005,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1,-0.951058,-0.000005,0.951055,
0.587789,-0.587781,-0.951058,-0.000005,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1,-0.951058,
-0.000005,0.951055,0.587789,-0.587781,-0.951058,-0.000005,0.951055,0.587790,
-0.587781,-0.951058,-0.000005,0.951055,0.587790,-0.587781,-0.951058,-0.000005,

}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 复数 求模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loat DAT_sqrt(float A1,float A2)
{
   u8 i=0;
   float x;
         float y;
         x=A1*A1;
   y=A2*A2;
         y=x+y;
   if(y<1) x=1;
   else  x=y/2;
   for(i=0;i<15;i++)
   {
     if(x*x<=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else
        x=((y/x)+x)/2; //牛顿迭代法
   }
   return x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快速傅里叶变换 N个点变换--M层 蝶形计算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FFT(float in_dat[],float *jieguo)
{
   u16 L,B;
   u16 i=0,j=0;
   u16 j1,j2=0;
         u16 N=FFT_N;
         u16 M=FFT_M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位置置换 b2b1b0---b0b1b2--做M次左移
   for(i=0;i<N;i++)
   {
     weizhi[i]=i;
     wei1[i]=0;
   }
   for(i=0;i<N;i++)
   {
      for(j=0;j<M;j++)
      {
        wei1[i]=wei1[i]<<1;
        if(weizhi[i]&(0x01<<j))
        wei1[i]|=0x01;
        else
        wei1[i]&=0xfffe;
      }
      weizhi[i]=wei1[i];
   }
   for(i=0;i<N;i++)
   temdat1[i]=in_dat[i];
   for(i=0;i<N;i++)
   temdat2[i]=temdat1[weizhi[i]]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变换位置的数据存在 temdat2[]中
//---- 欧拉公式 e^(-jx)=cos(x)-jsin(x);
//------蝶形计算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B表示蝶形中两点的距离---L表示第L级蝶形运算--j表示的j行的计算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for(i=0;i<N;i++)
  {
   out_shi[i]=temdat2[i];
   out_xu[i]=0.0;
  }
  B=1;

  for(L=1;L<=M;L++)
  {
   for(j=0;j<N;j++)
   {
     j1=1<<L;
     j2=1<<(L-1);
     if((j%j1)<j2)
     {
      P=j*N;
      for(i=0;i<(L-1);i++)
      P=P/2;
      P=P*Pix;
      P=P/N;
      v3=cos(P);
      v4=0-sin(P);
      v5=(out_shi[j+B]*v3);
      v6=(out_xu[j+B]*v4);
      v1=v5-v6;
      v5=(out_shi[j+B]*v4);
      v6=(out_xu[j+B]*v3);
      v2=v5+v6;
      tem_shi[j]  =out_shi[j]+v1;         //--计算实部
      tem_xu[j]   =out_xu[j]+v2;          //--计算虚部
      tem_shi[j+B]=out_shi[j]-v1;         //--计算实部
      tem_xu[j+B] =out_xu[j]-v2;          //--计算虚部
      out_shi[j]=tem_shi[j];
      out_xu[j] =tem_xu[j];
      out_shi[j+B]=tem_shi[j+B];
      out_xu[j+B] =tem_xu[j+B];
     }
   }
   B=B*2;
  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FFT 变换后的复数取模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jieguo=DAT_sqrt(out_shi[i],out_xu[i]);
                jieguo++;
        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变换结果如下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hujuchuli(void)
{

        FFT(ddt,ddt);

}

MATLAB软件计算程序

%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lf;
fs=100;N=256;   %采样频率和数据点数

n=0:N-1;t=n/fs;   %时间序列

x=sin(2*pi*20*t); %信号

y=fft(x,N);    %对信号进行快速Fourier变换
mag=abs(y);     %求得Fourier变换后的振幅

f=n*fs/N;    %频率序列

subplot(2,2,3),plot(n,x);   %绘出随频率变化的振幅
xlabel('t/Hz');
ylabel('振幅');title('N=256');grid on;

subplot(2,2,1),plot(f,mag);   %绘出随频率变化的振幅
xlabel('频率/Hz');
ylabel('振幅');title('N=256');grid on;

subplot(2,2,2),plot(f(1:N/2),mag(1:N/2)); %绘出Nyquist频率之前随频率变化的振幅
xlabel('频率/Hz');
ylabel('振幅');title('N=256');grid on;

%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一,如果对信号进行同样点数N的FFT变换,采样频率fs越高,则可以分析越高频的信号;与此同时,采样频率越低,对于低频信号的频谱分辨率则越好。

二,假设采样点不在正弦信号的波峰、波谷、以及0电压处,频谱则会产生泄露(leakage)。

三,对于同样的采样率fs,提高FFT的点数N,则可提高频谱的分辨率。

四,如果采样频率fs小于2倍信号频率2*fs(奈圭斯特定理),则频谱分析结果会出错。

网友:
%清除命令窗口及变量
clc;
clear all;

%输入f、N、T、是否补零(补几个零)
f=input('Input frequency of the signal: f\n');
N=input('Input number of pointsl: N\n');
T=input('Input sampling time: T\n');
flag=input('Add zero too sampling signal or not? yes=1 no=0\n');
if(flag)
    ZeroNum=input('Input nmber of zeros\n');
else
    ZeroNum=0;
end

%生成信号,signal是原信号。signal为采样信号。
fs=1/T;
t=0:0.00001:T*(N+ZeroNum-1);
signal=sin(2*pi*f*t);
t2=0:T:T*(N+ZeroNum-1);
signal2=sin(2*pi*f*t2);
if (flag)
    signal2=[signal2 zeros(1, ZeroNum)];
end

%画出原信号及采样信号。
figure;
subplot(2,1,1);
plot(t,signal);
xlabel('Time(s)');
ylabel('Amplitude(volt)');
title('Singnal');
hold on;
subplot(2,1,1);
stem(t2,signal2,'r');
axis([0 T*(N+ZeroNum) -1 1]);

%作FFT变换,计算其幅值,归一化处理,并画出频谱。
Y = fft(signal2,N);
Pyy = Y.* conj(Y) ;
Pyy=(Pyy/sum(Pyy))*2;
f=0:fs/(N-1):fs/2;4
subplot(2,1,2);
bar(f,Pyy(1:N/2));
xlabel('Frequency(Hz)');
ylabel('Amplitude');
title('Frequency compnents of signal');
axis([0 fs/2 0 ceil(max(Pyy))])
grid on;

网友:
FFT与反FFT的源码:

/*
Parameter:
f:        point a source sequance f(x)
F:        point a target sequance F(x) by FFT procedure
Function:
the procedure through FFT transform f(x) to F(x)
*/
void CJPEG::FFT(const complex<double> *f, complex<double> *F, int N)
{

    //将时域复制至频域
    memcpy(F,f,sizeof(complex<double>) * N);

    //需要多少级蝶形运算
    int r = log(N +1) / log(2);

    //进行倒位序运算
    BitReOrder(F,r);

    //计算Wr因子, 加权系数
    complex<double> *W = new complex<double>[N/2];
    double angle;
    for(int i = 0; i < N / 2; i++)
    {
        angle = - i * PI * 2 / N;
        W[i] = complex<double> (cos(angle), sin(angle));
        //W[i] = complex<double>(0, exp(-i*2*PI/N));
    }

    //采用蝶形算法进行快速傅立叶变换
    int DFTn;//第DFTn级
    int k;//分级有多少个蝶形运算
    int d;//蝶形运算的偏移
    int p;//index

    //complex<double> *X,*X1,*X2;
    //X1 = new complex<double>[N];
    //X2 = new complex<double>[N];
    complex<double> X1,X2;
    for( DFTn = 0; DFTn < r; DFTn++){//第几级蝶形运算
        for( k= 0; k < (1 << (r - DFTn - 1)); ++k){//当前列所有的蝶形进行运算
            p = 2 * k *  (1 << DFTn);
            for ( d = 0; d < (1 << DFTn); ++d){//相邻蝶形运算
                //p = k * (1 << (k + 1)) + d;
                X1 = F[p+d];
                X2 = F[p+d+(1 << DFTn)];
                F[p+d] = X1 + X2 * W[d*(1<<(r - DFTn - 1))];
                F[p+d+(1 << DFTn)] = X1 - X2 * W[d*(1<<(r - DFTn - 1))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//BitReOrder(F,r);
    for(i = 0; i < N; ++i)
        F[i] /= N;
    delete[] W;

    return;
}

void CJPEG::IFFT(const complex<double> *F, complex<double> *f, int N)
{
    int i;
    complex<double>*T = new complex<double>[N];
    memcpy(T,F,sizeof(complex<double>) * N);
    for(i = 0; i < N; ++i){
        //取共轭
        T[i] = complex<double>(T[i].real(), -T[i].imag());
    }
    CJPEG::FFT(T,f,N);
    for(i = 0; i < N; ++i){//取共轭,并乘以N
        f[i] = complex<double>(f[i].real(), -f[i].imag());
        f[i] *= complex<double>(N,0) ;
    }
    delete[] T;
}

int CJPEG::ReadFraqData(const char *lpszFileName, int N, double *pData)
{
    return 0;
}

int CJPEG::ReadTimeData(const char *lpszFileName, int N, double *pData)
{
    if(pData == NULL) return -1;
    CTextFile ctf(lpszFileName);
    char sLine[64];
    double dData;
    int i = 0;
    while(!ctf.Eof() && i < N){
        ctf.GetLine(sLine, 64);
        dData = atof(sLine);
        pData[i++] = dData;
    }
    return i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Function name : BitReverse
// Description : 二进制倒序操作
// Return type : int
// Argument : int src 待倒读的数
// Argument : int size 二进制位数
int CJPEG::BitReverse(int src, int size)
{
    int tmp = src;
    int des = 0;
    for (int i=size-1; i>=0; i--)
    {
        des = ((tmp & 0x1) << i) | des;
        tmp = tmp >> 1;
    }
    return des;
}

/*
Parameter:
sequ:    point a sequance that f(x)
N:        f(x), the x maxinum
Function:
the procedure change the sequance by this:
    // 101 -> 101
    // 110 -> 011
    // 1010 -> 0101
f(5) -> f(5)
f(6) -> f(3)
f(10) -> f(5)
and so on.
*/
void CJPEG::BitReOrder(complex<double> *sequ, int r)
{
    complex<double> dTemp;
    int x;
    for(int i = 0; i <(1 << r); ++i){
        x = BitReverse(i,r);
        if (x > i){
            dTemp = sequ[i];
            sequ[i] = sequ[x];
            sequ[x] = dTemp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对于同样的采样率fs,提高FFT的点数N,则可提高频谱的分辨率。

网友B:
谢谢楼主,慢慢研究。

网友C(2016-11-18):
谢谢楼主,慢慢理解,学习

网友D(2018-05-30):
我把程序在keil上仿真,256点没问题,但是512点的FFT就一直跑不通,请问之前你有试过512点的FFT吗?期待你的回复

网友E(2021-03-19):
引用 网友D:
我把程序在keil上仿真,256点没问题,但是512点的FFT就一直跑不通,请问之前你有试过512点的FFT吗?期待你 ...

可以,跑8K个点都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