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STM32F469I试用】图说在mbed平台上用DISCO-F469NI

楼主(2015-12-29):
还有两个分享内容请点击下面的链接查看: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39780-1-2.html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66640-1-1.html

最近,mbed已经开始支持 DISCO-F469NI
是不是想尝尝新?

打开MBED官网(虽然有点慢),在支持的板子里,DISCO-F469NI 赫然在列:
https://developer.mbed.org/platforms/?tvend=10

可以点击进去,详细看看,

还有几个现成的例子:

选一个感兴趣的,导入到自己的平台

接下来,可以编译了,把编好的代码保存到硬盘上

利用“STM32 ST-LINK Utility”,把代码写入DISCO-F469NI 板

写入成功后,看执行的效果

最后,还可以把整个的工程搬回家哦,在自己的爱机上慢慢地学习、修改,再编译这些代码。

网友A:
楼主知道如何把那个工程里对应的.c文件搞到不?

网友A:
导出来的工程文件只有.h,而.c没有,而是用编译后的.o文件代替的,这样虽然编译快了,但是要配置工程来使用这些.o文件,所以不是很习惯。

网友B:
可以直接通过复制粘贴到这个开发板的U盘内,自动烧录的,那个工具也就是在烧录hex时候用的比较多。

网友C:
要研究一下,这个在线编译环境的,头文件配置在哪儿,就是说那个管脚是如何分配的,如何使用到自己的项目上呢,我的项目可能跟官方的板子电路原理图是不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出来的工程文件只有.h,而.c没有,而是用编译后的.o文件代替的,这样虽然编译快了,但是要配置工程来使用 ...

可以到处这个工程,刚入手还是很方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研究一下,这个在线编译环境的,头文件配置在哪儿,就是说那个管脚是如何分配的,如何使用到自己的项目上 ...

下载这个工程,里面有,在比较深的路径。找这个文件:PinNames.h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直接通过复制粘贴到这个开发板的U盘内,自动烧录的,那个工具也就是在烧录hex时候用的比较多。 ...

各种办法都可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知道如何把那个工程里对应的.c文件搞到不?

里面有.c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下载这个工程,里面有,在比较深的路径。找这个文件:PinNames.h

原来如此,我找到了这个文件了。那个他们说没有.c,那么对应的.c在哪儿呢?比如工具链里的sys.o文件对应的.c在哪个文件夹,求楼主指教。

网友D:
玩的很娴熟啊,来个ucOS 跑一下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如此,我找到了这个文件了。那个他们说没有.c,那么对应的.c在哪儿呢?比如工具链里的sys.o文件对应 ...

值得学习,比较有价值的文件,如:stm32469i_discovery_lcd.c 等,里面就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玩的很娴熟啊,来个ucOS 跑一下看看。

STemWin_SampleDemo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53344-1-1.html

网友B:
发现论坛高手还是挺多的,楼主貌似水平就挺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