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过这个WARNING吗

楼主(2015-12-29):
如下,有碰到过的吗?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SEGMENT: ?PR?DELAYSMS_ACKS?Y_6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SEGMENT: ?PR?DELAYSMS_ACKL?Y_6
Program Size: data=67.6 xdata=0 code=1792
creating hex file from "Y-6"...
"Y-6" - 0 Error(s), 2 Warning(s).

网友A:
有没调用的函数

网友B:
函数定义了,但是没有调用

楼主:
多谢指点,我已经按上面两位提示找到问题了。

楼主:
WARNING L15: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
      SEGMENT: ?PR?_SENDTOCOMPUTER?99
      CALLER1: ?PR?PCAIN?99
      CALLER2: ?C_C51STARTUP
*** WARNING L15: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
      SEGMENT: ?PR?_REPLY?99
      CALLER1: ?PR?PCAIN?99
      CALLER2: ?C_C51STARTUP这两啥意思?

网友C:
是不是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都调用了这个程序?这样就形成了重入。

网友D:
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

网友D:
但是还是有可能滴。。。

网友A:
你把函数写了,但是没有调用,就会这样问题

网友E:
就是程序内有这函数,但是主程序或其他程序没有调用,而引起的警告

楼主:
哦,明白了,那就结贴了

网友F:
您好,我是笙泉单片机中国区指定代理希特电子杜先生,您可以加我QQ3166720948。或者打我电话15295658706,我可以安排寄样测试,期待与您的合作,谢谢!

网友G:
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,。。

网友H:
函数定义了,但是你没有去调用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