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奔溃了,板子上电就短路?

楼主(2015-12-29):
奔溃了,板子上电就短路?
不知道是焊接原因,还是芯片原因。
情况是这样的,每次焊接完,量电压跟地电压,都有几K到几十K不等的电阻。
但是上电后电阻就开始往下降。
开始好好的,跑着跑着LDO降压芯片AZ1117-33发热严重。这时候量VDD跟GND电压,居然只剩下几十欧或者十几欧!
赶紧把MCU吹下来,重新焊一片,LDO也换掉。上电还好,没发热。但这时候新的芯片没程序,下载程序进去,跑了几秒,LDO居然发出"啪"一声好像爆了。
不知道啥原因了。某些电容被击穿了吗?但是MCU拆下来后,量VDD跟GND,电阻又有1K多到几十K不等了。还有听同事讲,公司助焊剂可能是酸性的,上电会电离?导致短路?
哎,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没

网友A:
查一查3.3V供电的都有哪些电路,断开1117的输出,耗电大概多少mA,使用外部稳压电源直接供电,注意限流不要太大,看电流的增加情况。焊接完新的mcu后,没有下载程序时通电,电流会变大,1117发热吗?看看程序都有什么操作,在其他板子上验证过没有?

网友A:
可以借鉴一下这个帖子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2915&extra=page%3D1&page=2&mobile=2

网友B:
拿洗板水搓搓搓

网友C:
明显是MCU IO配置 或者说是外设的问题  程序跑起来 IO 短路了 或者外设电流超大

网友D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可以看看有没有钽电容焊反的情况,我之前就遇到过,板子直接就冒烟了。

网友E:
助焊剂的可能性不大,应该是MCUIO接口部分相关电路,先查焊接是否短路,再查io口外围电路,楼上说的极性电容也要要检查一下

网友F:
焊板子跟调程序一样,你一口气把windows写完了再调试??

网友G:
重点检查程序控制的相关电路。

网友H:
要看IO控制的外部电路是不是有大功率的,调试嘛,程序写一点,调试一点。

网友I:
没焊之前先用万用表,量一下短否,再上片子

网友J:
检查单片机驱动后级电路

楼主(2016-12-08):
过去快一年了。
十有**是助焊剂的问题了。
现在不用助焊剂了,用那个铜吸锡条。
之前用助焊剂,老是莫名一堆问题。

楼主:
今天测两块板子,同事焊的,莫名各种短路。万用表查的没事,上电就有事。
我问,是不是用了助焊剂了,他们说是。
奇怪的是,他们说没被助焊剂坑过。
然后我用重新上锡了一遍,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