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fsl_debug_console可编译无法写入

楼主(2015-12-30):
我用的是FRDM-K22F,想做一个按钮换图片,但编译过了,写入的时候会出现这个,求帮忙谢谢

网友A:
截图看不清楚,请楼主详述一下问题

网友B:
请问你是在KSDK1.3的例程上修改的,还是用【工具分享】新版KSDK工程生成器上线创建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你是在KSDK1.3的例程上修改的,还是用【工具分享】新版KSDK工程生成器上线创建的? ...

我是使用【工具分享】新版KSDK工程生成器上线创建的,然后用KSDK1.3的例程修改新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截图看不清楚,请楼主详述一下问题

在编译的时候没问题,但写入时就出现问题
Sources/Utilities/fsl_debug_console.c:485:undefined reference to '_doprint'

楼主:
我忘了编译fsl misc utilities.c,谢谢

网友A:
楼主如果还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。
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