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在两个相距20米的石膏板房之间无线通信,数据单向传输

楼主(2015-12-30):
没做过无线通信,所以请给推荐个已成功使用的成熟模块,速率0.3K以上。石膏板是双层的,房子间没窗没门也不让打孔。

网友A:
你这个要求,市售任何无线数传模块都能满足,选那种几块钱一对的廉价OOK发射+超再生接收的模块即可。

网友B:
第一次听说房子,没窗,也没门 :lol

楼主:
没说清楚,是相对的这两面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要求,市售任何无线数传模块都能满足,选那种几块钱一对的廉价OOK发射+超再生接收的模块即可。 ...

谢谢!
搜了一下发射模块有OOK, FSK, ASK,看了十几页都是广告,他们之间有啥不同不是很清楚。能否简单说一下其各自特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搜了一下发射模块有OOK, FSK, ASK,看了十几页都是广告,他们之间有啥不同不是很清楚。能否简单说 ...

差别是性能和价格,FSK的性能最好,也最贵。

楼主:
是否可以这样理解,OOK FSK ASK只是用不同无线编码方式传送信号,但传送的输入信号是一样的。另外他们是否都可以用同一块超再生接收的模块解码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否可以这样理解,OOK FSK ASK只是用不同无线编码方式传送信号,但传送的输入信号是一样的。另外他们是否 ...

FSK等指调制方法,不是编码。建议在网上搜搜这几个概念,别自己想象。

网友C(2017-09-04):
你没说是什么设备之间的通讯。而且传模拟量还是开关量信号?
也许你可以去“PLC无线通讯方案”上寻找下,有没有合适的方案

网友D(2017-11-27):
石膏板本身不会导致射频信号多大的衰减,但是从装修的角度讲,石膏板一般都会和金属框架一下配套使用,如果是良心装修公司给你用很多的金属框架,那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衰减。
建议可以考虑一下zigbee模块(简单点可以考虑选择串口zigbee模块,可以看看周立功网站),理论上BLE低功耗蓝牙也是够用的(PCB天线空旷场地可保证50米以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