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有这样的单片机吗?

楼主(2015-12-30):
想找一个可以控制马达的单片机

网友A:
cypress       cy8c24423需要编程,这是说这颗IC可以用来做E-BIKE的控制器。

网友B:
用于控制马达的单片机其实是个很小儿科的问题,说起来也很简单,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程序来控制马达了,是要用ASM呀还是要用C

网友C:
所有的MCU都可以控制马达

网友D:
PSoC可以做,楼主想做哪种方式的?

网友E:
cy8c24533 无刷电机专用芯片,我们公司专门做电动车控制器 就用的这款

楼主:
嗯,我知道了

网友F:
24533确实有客户用在马达控制这块

网友G(2016-02-18):
引用 网友E:
cy8c24533 无刷电机专用芯片,我们公司专门做电动车控制器 就用的这款

问下这款芯片的优势在哪边?是不是会比一般的贵一些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