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电流转换电路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5-12-30):
大家好,如图所示,是电压电流转换电路,请问其中R3起到什么作用,取值该如何定,有什么依据,另外该电路应用到实际电路上需要注意什么,谢谢!

网友A:
又一个带正反馈的运放。

网友B:
R3上的电压=Vin, 明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3上的电压=Vin, 明白?

我计算了,但仅仅停留在公式上,没用过这个电路,能帮忙介绍下这个电路吗,应用时注意什么,帮忙举个例子,在此先谢过。也许问题有些low,但还是麻烦前辈多多指点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计算了,但仅仅停留在公式上,没用过这个电路,能帮忙介绍下这个电路吗,应用时注意什么,帮忙举个例子 ...

这就对了,也就是说Io=Vin/R3,需要注意的是输入失调电压,电阻精度,还有电路的稳定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就对了,也就是说Io=Vin/R3,需要注意的是输入失调电压,电阻精度,还有电路的稳定性 ...

谢谢!,Io是流过R3电阻的电流,那么到负载上的电流呢?它的值是多少,这个是不是可以应用在0~5V到4~20ma的电压电流转换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,Io是流过R3电阻的电流,那么到负载上的电流呢?它的值是多少,这个是不是可以应用在0~5V到4~20ma ...

R2比RL大两三个数量级, 影响可忽略了, 用于4-20mA变换需修改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2比RL大两三个数量级, 影响可忽略了, 用于4-20mA变换需修改参数

谢谢您!

网友C:
R3上的电压=Vin, 明白?

回答太精辟了。
不过输出端对地的电流是反相的,输出的电压和输入电压相反,要得到对地的正电流,需要输入负电压。同相的可以吧输入电压改在正输入端。正电压输出正电流。单电源都可以工作。

网友C:
图中的100M应为1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