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串口调试工具

楼主(2015-12-30):
自己做项目中,要求用串口速率到2M,而且是两个字节组成一个有效数字
苦于没找到合适的,就自己写了一个,欢迎大家试用,软件试用C#写成,需要.net4.0环境
串口
1.可设置自定义波特率
2.可设置接收缓冲
3.具有保存发送记录功能
4.自动保存接收数据为文件
5.所有功能集成在右键菜单中

楼主:
版本:V1.31
时间:2015-12-31 16:09
更新说明:
        修复十六进制显示错误
        修复接受大量数据时,关闭串口错误
        修复CPU占用过高
        若两个字节没有收到数据,自动在文件中添加“TooLong”关键字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版本:V1.30
时间:2015-12-30 10:23
更新说明:
        增加鼠标弹出提示
        发送增加校验和计算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版本:V1.20
时间:2015-12-30 0:23
更新说明:
        发送框增加历史记录功能,默认保存100条
        修复发送取切换数据模式后发送出错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版本:V1.10
时间:2015-12-29 23:06
更新说明:
        增加十六进制发送
        修复自动发送错误
        修复数据处理线程错误
        更改数据处理线程启动终止方式,增加停止线程方法
        当使用8Byte模式时,显示格式可在字符串和十六进制之间切换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版本:V1.01
时间:2015-12-28 0:15
更新说明:
        数据处理线程中加入并发控制,正在进行数据处理时不允许主进程关闭文件。
涉及变量:
        (public static bool)DealDataThread.DealDataThWork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