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STM32F469I试用】+硬件全面分析

楼主(2015-12-30):
STM32F469学习记录
一、STM32F469NI-DISCOCERY的介绍
STM32F469NI-DISCOCERY开发板是一个针对STMicroelectronics ARM® Cortex® -M4内核的STM32F469NIH6MCU完整的范例和开发平台。这款微处理器包含了三个IIC接口、六个SPIS接口(其中两个可复用为全双工的IIS接口)、SDIO接口、四个USART和四个UART接口、两个CAN总线、三个12位的ADCs、两个12位的DACs、一个SAI814位的数字摄像头模块接口,内部自带320+4KbytesSRAM2MbytesFlash存储器,另外还有USB HS OTGUSB FS OTG、以太网MACFMC接口、MIPI DSI接口、Quad-SPI接口、JTAG debugging支持。这一款开发板给用户提供了任何的需求去快速开始开发应用。
以下是开发板正面/背面的实际图片
图一:开发板正面。
图二:开发板背面
二、开发板具体硬件使用
1、嵌入式ST-LINK/V2-1
ST-LINK/V2-1编程和调试工具已经嵌入到了STM32F469-DISCO开发板中了,开发时只需用USB连接ST-LINK USB接口和电脑即可。
2、电源支持
STM32F469-DISCO开发板支持以下三种方法供电:
(1)、从ST-LINK/V2-1USB接口提供一个500mA电流限制的5V直流电压。这时需要把JP2PIN3PIN4短路。
(2)、从USB OTG接口提供5v直流电压。这时需要将JP2PIN5PIN6短路,JP5应该短路。
(3)、从ARDUINO连接器的VIN引脚提供6V的直流电压,这时JP2PIN1PIN2必须短路,JP5也要短路。
3、时钟源
(1)HSE 时钟源
STM32F469NIH6默认的HSE 时钟源是8MHz,此时R131焊接0Ω且SB19断开。它可以由ST-LINK/V2-1电路提供8MHz输出来替代X2晶振,此时R131断开,SB19短路,C26也不再需要。
(2)LSE时钟源
32.768KHz的晶振是嵌入式RTC的时钟源。
4、复位信号
STM32F469-DISCO开发板的复位信号是低电平有效,复位源包括复位引脚B1、嵌入式ST-LINK/V2-1\ARDUINO兼容连接器的PIN3和扩展连接器的PIN4
5、音频输出
一个具有Cirrus逻辑输出的音频DAC CS43L22输出音频到立体耳机接口。STM32F469NIH6的数字音频接口SAI是连接到音频DAC的数字音频输入SDIN引脚。STM32F469NIH6通过IIC2总线来控制音频DACCS43L22IIC最大速度是100KHzCS43L22PWM喇叭输出引脚组SPKR_OUTA是连接到了扩展连接器CN12PIN15PIN16上。外部喇叭的两个端点需对应接到CN12PIN15/16的引脚上,确保喇叭的端子不连接到地。STM32F469NIH6PE3引脚用来选择耳机输出还是喇叭输出。通过设置音频DAC寄存器可以关闭喇叭或者耳机的输出。音频DACIIC地址是0X94.
6、数字麦克风
STM32F469-DISCO的开发板上有三个MP34DT01TR MEMS的数字麦克风,其中两个麦克风可以同时被使用来产生PDM模式的立体音效。默认使用了麦克风U2U6,它们连接到了STM32F469NIH6DFSDM上。PDM时钟是有PD13引脚产生,PDM数据由PD6引脚接收。另外可以使用麦克风U2U1组合来替换U2U6,此时SB17需短路,SB18需开路。
7USB OTG FS
USB OTG全速通信是在CN13连接器上(板子上的MicroUSB,当开发板是USB 主机时,它可以支持USB外设,在这种情况下,板子电源必须由ST LINK/V2-1USBARDUINO连接器的VIN引脚提供。
8MicroSD
开发板支持4GB或更大容量的Micro SD卡,STM32F469NIH6通过4位的SDIO接口来与Micro SD卡通信,STM32F469NIH6通过PG2引脚来检测Micro SD卡是否插入,插入时为低电平,否则为高电平。
9SDRAM
板载了一块128MbitMICRON MT48LC4M32B2B5-6ASDRAM,它通过STM32F469NIH6FMC接口通信,数据总线是32位宽。SDRAM是由432Mbits组成,可以通过地址A14A15位来选择块。四块的任意一块是由4096256列的32位组成,行与列地址是通过FMC总线的CASRAS信号选择。SDRAM地址范围是0xC0000000 0xC0FFFFFF
10Quad-SPI NOR Flash存储器
板载一片128MbitQuad-SPI NOR Flash存储器,具体型号是MICRON N25Q128A13EF840E,它通过STM32F469NIH6Quad-SPI接口通信。
11、虚拟COM端口
串行接口USART3可以直接作为PC的虚拟COM端口连接到ST-LINK/V2-1USB连接器,该虚拟串口配置为115200b/s8bits数据,没有奇偶检验,1个停止位,没有流控制。
12DSI LCD
板载了一块支持电容触摸板的4英寸800*480TFT彩色LCD,该LCD通过微处理器STM32F469NIH6MIPI DSI接口连接。DSIMPIP联盟标准的规范,它定义了STM32F469NIH6LCD模块通信所用到的物理层接口和协议。微处理器STM32F469NIH6的以下端口是专用于DSI接口的:DSI_D0_N, DSI_D0_P, DSI_CK_N, DSI_CK_P, DSI_D1_N, DSI_D1_P.另外,PH7引脚是用来复位DSI LCD模块和电容触摸屏控制器的。连接到LCD信号TEPJ2引脚是微处理器输入引脚,用来同步微处理器LCD扫描刷新写入,来避免显示上的可视伪影。
LCD模块上的LEDKLEDA信号是背光灯的正负极。该背光灯需要25V的电源,可以通过升压转换芯片STLD40DPUR来升压5V获得。可以通过一个低频的PWM信号来控制STLD40DPUR使能引脚来调节LCD模块的背光强度。

网友A:
期待后续测试。

网友B:
谢谢分享,通过这个了解更全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