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10的CAN如何接收广播地址的信息

楼主(2015-12-30):
K10的CAN如何接收广播地址的信息,请教,怎么设置,谢谢!

网友A:
楼主你好!
请给出芯片型号的全称,我好帮你推荐对应的代码。
这样你可以结合代码以及参考手册,了解具体的配置信息。
另外,你想只接收固定的ID,还是所有ID都接收?

网友B:
广播信息的ID是固定的还是一定范围内的?
试着通过ID是否过滤实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