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283板子 ifconfig eth0 up失败

楼主(2015-12-30):
网卡连接(连接路由)网线启动的话,开机后可以自动获取到ip。
问题1:
网线拔掉再插上,ifconfig -a  可以看到eth0的ip信息,但是不能联网;

问题2:
如果接的是集线器(无dhcp),开机后手动固定ip,无法进行网络通讯;

问题3;
在正常启动  问题一的情况下,不拔掉网线,使用命令 iifconfig eth0 down
然后 重新 ifconfig eth0 up  网卡无法重启启用。

这几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进行解决。

感谢  mini1986  的帮助,最后 找到了解决办法。nxp英文论坛找到了方法,打了提供的补丁后解决了问题。

网友A:
用的什么phy?smsc的会有这个问题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phy?smsc的会有这个问题......

使用的lan8720A

网友A:
这个不就是smsc的么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就是smsc的么......

我看了以下牌子 确实是smsc的, 关于上面的三个问题, 都不能解决还是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以下牌子 确实是smsc的, 关于上面的三个问题, 都不能解决还是?

改驱动......

楼主:
具体怎么改有没有参考一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