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8335的ADC噪声

楼主(2015-12-30):
我的信号和F28335的ADC连接时会有噪声产生,和ADC断开后噪声就没了,是不是我的ADC坏掉了?我焊电路的时候由于虚焊导致有一次ADC输入了一个4V的信号,会不会把ADC的输入口损坏?

网友A:
没那么容易坏吧?

楼主:
那怎么会有噪声了呢,我之前一样的电路板一样的元器件就没有噪声,而且这次这个噪声只要信号和dsp断开就会消失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会有噪声了呢,我之前一样的电路板一样的元器件就没有噪声,而且这次这个噪声只要信号和dsp断开就 ...

那估计是挂了。
你换个F28335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估计是挂了。
你换个F28335试试

怎么卸下来。。。热风枪感觉会把整块板子都烧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卸下来。。。热风枪感觉会把整块板子都烧了

别吹太长时间。。

楼主:
那么大一块这边焊锡融化了那边又凝固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么大一块这边焊锡融化了那边又凝固了。。。

:L看来搂主不经常拆东西。。。

网友B:
用热风枪的四方的头

网友C:
热风枪还没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热风枪的四方的头

表示见识少,实验室只有小孔的头。。。

网友B:
:L用不用我上一张图片,楼主看看

楼主:
实验室木有工具拆它,唉,是不是又要重新焊一块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实验室木有工具拆它,唉,是不是又要重新焊一块了。。。

还没解决?

网友A:
可以找做硬件的同学,或者经常拆ic的同学帮忙。
不行就重新焊一块,焊接要小心。因为这个问题不排除是焊接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找做硬件的同学,或者经常拆ic的同学帮忙。
不行就重新焊一块,焊接要小心。因为这个问题不排除是焊 ...

好的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