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电路图的时候,有没有连接上的部分编译不出来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12-30):
这明显就没连上

网友B:
默认情况下,很多都是绿色的,也就是不报警。看需要你改变它的等级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错误检查 会检查出来

网友D:
除非是悬浮输入端之类,如果是输出,软件怎么知道你到底接不接上?这个问题是靠把栅格调大来避免的,一般不允许栅格为1,至少应该为5,并且开启吸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