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射频芯片] SX1278空中时间

楼主(2015-12-30):
我用sx1278通信目前遇到几个问题:
1.  发送一个字节的负载,在开始发送以及发送结束的时候设置某一个IO口的跳变,然后测量这两个跳变之间的时间间隔为33.42ms,但是我用计算器计算出来的为25ms,这个会是什么原因。设置IO口的跳变为us等级的,可以忽略不计。
2..我一发一收,两个天线靠的很近,十厘米左右,但是接收到的RSSI只有-90多,如果任一一根天线拔掉的话就无法接收了。我想问下发送功率如何调整,导致这个情况的有可能时一些什么问题。
3.sx1278分lora模式和fsk/ook模式,我想问下这两种模式下,同一个地址的寄存器是不是独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