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DSP通过SPI接口接收FPGA的数据

楼主(2015-12-30):
我是小白,刚开始学习DSP,用来做毕设。由于开发板的限制,只有SPI接口可以用。现在有几个问题。
1.FPGA发数据给DSP,谁做主机比较好?
2.FPGA直接把数据传给DSP么?中间需不需要加什么其他的芯片?
3.SPI Flash是干什么的?FPGA和DSP的数据传输需要用到SPI Flash么?
多谢大神!

网友A:
一般外设接口都是dsp做为主机,且dsp输出有片选信号;如果两边的接口电平一致,一般都是3.3V电平,可以直接相连,若电平不同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;spi flash一般可用来存储dsp的程序和数据,也可以存储fpga的程序,但是要连接到专用引脚上。

网友B:
谁做主  不重要   重要的是你的数据是需要有DSP传给FPAG还是 FPGA传给DSP?
如果DSP的IO口电压和FPGA的IO电压相同   可以直接连接    也可以串接匹配电阻
SPI FLASH指的是有SPI接口的存储器    可以用来配置DS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外设接口都是dsp做为主机,且dsp输出有片选信号;如果两边的接口电平一致,一般都是3.3V电平,可以直接 ...

谢谢,哪里可以找到例程啊,自己写感觉好困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谁做主  不重要   重要的是你的数据是需要有DSP传给FPAG还是 FPGA传给DSP?
如果DSP的IO口电压和FPGA的IO电 ...

谢谢大神!

网友B:
大家只是建议    写还是要靠你自己

网友C:
楼主  问题解决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