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一个三极管复合电路的分析和作用

楼主(2015-12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D2可能是输出有电感性元件,保护用.
  8050是为了输出限流, 当5551电流超过5~600mA时限制5551的输出

楼主:
D2反接12V,会不会导致没有电压输出了?

网友A(点评):
你也知道D2是反接, 正常情况下只有DOUT1高于DCIN的12V以后D2才会导通嘛...

网友B:
D2提供感性负载的续流回路,8050用于过流保护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D2反接12V,会不会导致没有电压输出了?

你的电路不全,考虑负载再看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D2反接12V,会不会导致没有电压输出了?

还是没想明白这个电路怎么使用:L
这个电路是不是没有输出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是没想明白这个电路怎么使用
这个电路是不是没有输出的?

都跟你说了,必须考虑负载,画上负载再看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D2可能是输出有电感性元件,保护用.
  8050是为了输出限流, 当5551电流超过5~600mA时限制5551的输出 ...

是50-60mA吧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D2反接12V,会不会导致没有电压输出了?

D2反接不可行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还是没想明白这个电路怎么使用
这个电路是不是没有输出的?

O1 高电平时,Q4导通,

通过R19电流的改变会使R19两端电压变化,

当R19两端电压到达Q7的门槛电压时,Q7分流.

Q7分流使Q4基极电流减小, Q4 Ice 也减小,

当小到R19上的电压达不到Q7的门槛电压时,

Q7不能分流使 Q4 Ice 增大.

这个循环使Q4 Ice 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.

负载应该是电机,二极管是续流作用.

当电机启动时或电机堵转时,电流很大,

如果电源电流小,会使电压减小,单片机复位.

限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