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问题

楼主(2015-12-30):
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些DC2DC方面的问题,对于BOOST电路,怎么理解峰值开关电流?为什么datasheet只有对输入电压的要求却没有对电流的要求呢?假如有一个5V升24V的模块,不考虑损耗问题,如果输入5V/10mA,输出24/2mA的话,那么我输入5V/5mA,输出是否是否为24V/1mA呢?谢谢。

网友A:
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,而不是输入电流
不考虑损耗的话
Iin*Vin=Iout*Vout => Iin=Iout*Vout/Vin
Iout=Vout/Rloa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电流由负载决定,而不是输入电流
不考虑损耗的话
Iin*Vin=Iout*Vout => Iin=Iout*Vout/Vin

谢谢回复,那开关电流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大的输出电流呢?如果超过就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呢,换句话说就是负载电阻不能太小?

网友A:
简单估算
Iout=Vin/Vout*Isw*效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