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stm32cube自带的freertos延时卡死

楼主(2015-12-30):
用stm32cube生产的带freertos项目里面,初始化函数有hal_delay();就开始,用osdelay()可以正常工作,但自带生成的里面有好多hal_delay();替代太麻烦,有什么解决办法

网友A(2016-02-03):
lz我也有类似问题,用C8T6是好的,用ZET6就不行。。。。

网友A:
好了我在另一个网站上找到了答案:SysTick_Handler里面只有freertos时钟加一的osSystickHandler(),而没有hal时钟加一的 HAL_IncTick(),把后者加入就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B:
Hal_Delay()前面有weak修饰,可以另写一个函数自动替换。里面获取时间的计数器改成读FreeRTOS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