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.6寸显示不正常,半截好,半截坏

楼主(2015-12-30):
如图显示:请走过路过的大虾帮忙看看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引起的,连续开关机很容易出现,间隔开关机时间会好些

楼主:
补充:屏为AT056TN53的,640X480上一个批次正常显示,这个批次就出现这个故障,第二幅图感觉上就被拉伸了,软件部分未做任何改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补充:屏为AT056TN53的,640X480上一个批次正常显示,这个批次就出现这个故障,第二幅图感觉上就被拉伸了, ...

上电初始化多延时几秒试试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帖,但是初始化延时有好几秒钟,仍然不行。我再找其他原因!

网友B:
“连续开关机很容易出现,间隔开关机时间会好些”
明显是因为下电时,器件内部电还没有放干净,导致内部逻辑紊乱造成的,建议加快下电时的放电速度(主要是电容上存的余电)

网友C:
屏组件没有良好复位所致。

楼主:
屏组件,我只能看到上面的几组电压,VGH、VGL、VCOM,VLED。其他的看不到。

楼主:
我直接在屏的输入端电压的3V3上,加了放电电阻为330Ω。但是还存在故障现象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,还需要请人帮忙啊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D:
这个故障看起来和放电没有关联,我想问下这个屏用了几颗Source Driver,它的Vcom波形图是什么样的

楼主:
C:\Users\sun\Desktop\QQ图片20160114152257.jpg这个就是屏组件的Vcom信号

楼主:
背光芯片除外,就两颗芯片,一颗产生VGH、VGL的,一颗放大器,由屏上产生一个信号,经过该放大器后输出Vco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