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
求推荐:适合于 车载蓝牙的MCU和开发板 ?

楼主(2015-12-30):
公司准备开发车载蓝牙,MCU准备选用新唐的。
请高人给推荐一款 适合于 车载蓝牙的MCU和开发板 ?

谢谢!

网友A:
蓝牙芯片用的哪个?

网友A:
M452和N32926都不错,要看你这个蓝牙方案都干啥,然后可以用这两款单片机操控。

网友B:
你是要用到BLE还是经典蓝牙 ?

网友C:
M051为Cortex™-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,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.5V至5.5V与-40℃ ~ 105℃工作温度、内建22.1184 MHz 高精度RC晶振(±3%精确度,-40℃~105℃, 2.5V ~ 5.5V)、并内建Data Flash、欠压检测、丰富周边、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、高抗干扰能力(8KV ESD/4KV EFT)、支持在线系统更新(ISP)、在线电路更新(ICP)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(IAP),提供封装有QFN33与LQFP48。我司是新唐一级代理商,有帮多家蓝牙客户开发模块经验,需要详细了解可以加Q235589819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要用到BLE还是经典蓝牙 ?

谢谢!
BLE,蓝牙4.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蓝牙芯片用的哪个?

博通,或CSR的

网友D:
新唐应该提供详细的方案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新唐应该提供详细的方案吧

谢谢 !

还没找到 这个方案:(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051为Cortex™-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,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.5V至5.5V与-40℃ ~ 105℃工作温度、内建22. ...

见下图,大侠说的是这个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
BLE,蓝牙4.0

赛普拉斯也有BLE4.2的,也是MCU形式,支持触摸按键,BLE

网友A:
第一次有人给我分,楼主真不错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们公司具体用蓝牙做什么,只是过蓝牙语音传输吗?现在好多车里都有这个功能,就是车可以和手机蓝牙绑定后接听电话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见下图,大侠说的是这个吗

恩,是的额。

网友:
蓝牙这东西如果是大批量的就选很便宜的那种,可以去淘宝搜一下9.9包邮的成品,看看他们选用的什么方案。如果是精品定制就选那些高大上的。

网友D:
那这个蓝牙最快的传输速率有多少啊?

网友E(2016-01-30):
M452和N32926都不错

网友F:
你用这个蓝牙需要大数据量的传输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蓝牙芯片用的哪个?

蓝牙的话用不用考虑传输速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