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541使用外部晶振的问题

楼主(2015-12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,比如时钟精度、功耗等

楼主:
补充说明下:设计需求是要保证低功耗,当然精度要准确。想知道有没有必要两个都要用,也就是CC2541使用了32.768K的晶振,外部还要在挂一个RTC时钟芯片。

网友A:
你说的精度准确是准确到什么程度?
如果能接受用32.768K晶振和定时器产生的时钟数据,就没必要用RTC时钟芯片

网友A:
如果只是要rtc数据准确,用一片RTC时钟芯片,然后使用CC2541内部的rc振荡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