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请教:如何将STM32 某些IO口状态按位存入一个数组

楼主(2015-12-30):
请教:如何将STM32 某些IO口状态按位存入一个数组? 希望有具体的代码写法,谢谢啦

网友A:
是每次状态改变后就存储吗?还是怎么存?不清楚怎么存。如果是跟随变化,可以通过中断。IO中断,在中断里赋值给数组。然后全局变量自动加一。

网友B:
建立全局变量,开启IO中断,只要变化就中断,然后写入数组,自动++

网友C:
通过结构体定义个位段的结构体,就是里面均是布尔数值。

网友D:
某些IO口状态按位存入一个数组

什么叫按位存入一个数组,是把各个位存入数组,比如是一组8个IO,存入大小是8的数组吗

网友E:
将IO口的状态分别与0x01,0x02,0x04...作与运算,不就分离出了每位的状态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