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问题

楼主(2015-12-30):
三极管的饱和区是图上蓝色虚线和纵轴之间的区域,还是蓝色虚线和IB4曲线之间的区域?还是说都可以说是?网上查资料时看到两种说法都有。

网友A:
非要那么精P,当然是Ib4。
其实要点是说:过兰线以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要那么精P,当然是Ib4。
其实要点是说:过兰线以左!

那在饱和区,集电极电流达到是不是最大(即使增大Ib,Ic也基本不变或增大不多)?可是为什么图上的曲线看不出来,在蓝线左侧一点,Ib往上升时Ic明显也会升很多啊,而且对于每一个Ib,蓝线左侧的Ic明显一直都比放大区的Ic值小啊。

网友A:
我已回答了你的主问题——〈区域〉。

还有〈概念〉和〈定义〉,口干舌燥,看书理解吧!我不比书强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在饱和区,集电极电流达到是不是最大(即使增大Ib,Ic也基本不变或增大不多)?可是为什么图上的曲线看 ...

先把包和定义或要义搞明白,再让大神解答。第二个问题,大神没必要回答你了吧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在饱和区,集电极电流达到是不是最大(即使增大Ib,Ic也基本不变或增大不多)?可是为什么图上的曲线看 ...

(即使增大Ib,Ic也基本不变或增大不多)

蓝色纵线和红色纵线,哪根线长,肉眼可以看出来吧?
这就是“增大不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