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手把手教你STM32软件复位代码编写

楼主(2015-12-30):
对于STM32来说软件复位有两种方式:

1)采用官方自带的软件库

在官方软件库的stm32f10x_nvic.c 文件里 直接提供了 系统复位的函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 Function Name :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

* Description : Generates a system reset.

* Input : None

* Output : None

* Return : None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(void)

{

SCB->AIRCR = AIRCR_VECTKEY_MASK | (u32)0x04;

}

但是不是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OK了?

在Cortex-M3权威指南中有这么一句话

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:从SYSRESETREQ 被置为有效,到复位发生器执行复位命令,

往往会有一个延时。在此延时期间,处理器仍然可以响应中断请求。但我们的本意往往是要

让此次执行到此为止,不要再做任何其它事情了。所以,最好在发出复位请求前,先把

FAULTMASK 置位。

所以最好在将FAULTMASK 置位才万无一失。

同样官方stm32f10x_nvic.c 文件里也直接提供了该函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 Function Name : NVIC_SETFAULTMASK

* Description : Enables the FAULTMASK priority: Raises the execution priority to -1.

* Input : None

* Output : None

* Return : None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NVIC_SETFAULTMASK(void)

{

__SETFAULTMASK();

}

所以要系统复位 只要 调用这两个函数就OK了

NVIC_SETFAULTMASK();

GenerateSystemReset();

楼主:
2)自己编写相应汇编代码

其实道理是一样的,我当初是没有看到官方的函数所以自己编的,实际你看官方函数里面其实就是调用的cortexm3_macro.s同样的代码 呵呵。

我的代码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 Function Name : SystemReset

* Description : Configures the port pin connected to the push button. GPIO_D_4

* Input : None

* Output : None

* Return : None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__asm void SystemReset(void)

{

MOV R0, #1 //;

MSR FAULTMASK, R0 //; 清除FAULTMASK 禁止一切中断产生

LDR R0, =0xE000ED0C //;

LDR R1, =0x05FA0004 //;

STR R1, [R0] //; 系统软件复位

deadloop

B deadloop //; 死循环使程序运行不到下面的代码

}

然后用的时候在C程序里直接调用该函数就行了。

SystemReset();

在MDK环境下,包含汇编的代码嵌入到C代码中时,编写、调用与C函数一样

在misc.c中定义了上面的函数;

在misc.h中声明了函数:void SystemReset(void);

在main.c中调用函数:SystemReset();

补充:

MDK和IAR通用的软件复位代码:

#if defined ( __CC_ARM ) /*------------------RealView Compiler -----------------*/

__asm void GenerateSystemReset(void)

{

MOV R0, #1 //;

MSR FAULTMASK, R0 //; FAULTMASK 禁止一切中断产生

LDR R0, =0xE000ED0C //;

LDR R1, =0x05FA0004 //;

STR R1, [R0] //;

deadloop

B deadloop //;

}

#elif (defined (__ICCARM__)) /*------------------ ICC Compiler 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#pragma diag_suppress=Pe940

void GenerateSystemReset(void)

{

__ASM("MOV R0, #1");

__ASM("MSR FAULTMASK, R0");

SCB->AIRCR = 0x05FA0004;

for(;;);

}

上面的代码,程序在FLASH中跑时可以复位,在RAM中调试不成功,原因可能是板子上的boot比较松,导致RAM启动选择有问题

楼主:
由上面可以看出,IAR下嵌入汇编不是简单的asm("...");,如asm("LDR R0, =0xE000ED0C  ");就会报错

网友A:
STM32的软件复位方式,涨姿势了。

网友B:
这是一个细节问题, 不过, 我想即使多执行了一两条指令, 也不会影响什么, 也许 BKP 的 RAM 操作需要避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