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508控制问题

楼主(2015-12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那就先用IO模拟吧

网友B:
官方应该给驱动例程的

网友C:
网上找了找,确实没这个片子的例程的。只能自己慢慢写了,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了。

网友D:
时序问题,研究下datasheet吧

网友E:
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有例程的,只能自己慢慢闹了